楼主(2018-07-28):
正泰断路器发热,第二个C10只控制两个开关电源和PLC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A:
查一下,是不是空开的容量是否小了

网友B:
质量有问题,换掉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,是不是空开的容量是否小了

可是容量小它应该跳啊10容量小它应该跳啊10A,两开关电源,足够了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质量有问题,换掉就好了

假货?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C:
温升多少?这几天不通电差不多40度,发热可能是正常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温升多少?这几天不通电差不多40度,发热可能是正常的。

烫手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D:
要么是假货,要么就是容量小了。接触接触不良,用上去迟早会烧

网友E:
看接线牢不牢固  有可能接触不良造成的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楼主(2018-08-27):
伺服电机端W相和地线接反,导致断路器发热。但运行一切正常,伺服居然不报警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伺服电机端W相和地线接反,导致断路器发热。但运行一切正常,伺服居然不报警

好好赚钱

网友G:
搞得一手好乌龙。这种问题见多了,不要以为,容量小就会跳闸。介于标称值附近它是不会动作的,有一个动作曲线。动作时间。马达启动是断续的,电流也会有波动。很多开关电源负载端短路了不烧保险,继续输出的多了去。

网友H:
引用楼主rw觉醒ai于2018-07-28 11:36发表的 正泰断路器发热 :
正泰断路器发热,第二个C10只控制两个开关电源和PLC

做的挺漂亮呢

网友I:
驱动器感觉放的好近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搞得一手好乌龙。这种问题见多了,不要以为,容量小就会跳闸。介于标称值附近它是不会动作的,有一个动作曲线。动作时间。马达启动是断续的,电流也会有波动。很多开关电源负载端短路了不烧保险,继续输出的多了去。

叼供应商了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驱动器感觉放的好近

两厘米了,上下散热
心若放晴,何惧风雨!

网友J:
这一种开关过载也应该动作,看来是双金属发热,但没到达到触发脱扣那一步,建议也把空开换掉。线路有故障,空开烫手还不跳,这种空开留着早晚可能要出问题。

网友K:
正泰的是这样  不知道为什么  之前6A空开 负载2.6A的马达  也是发烫 换了施耐德的就好了  怀疑买到了假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