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手操器FX-20P 读出来的程序怎么传给电脑

楼主(2018-07-29):
各位高手,请问三菱手操器FX-20P 读出来的程序怎么传给电脑呢,谢谢!

网友A:
用电脑直接读就是了

网友B:
哈哈,现在手操作器都买不到了,还用手操作器,用电脑直读多真观了

网友C:
现在应该没有那个玩意了。现在用电脑直接读取程序然后保存。

网友D:
手操器是电脑昂贵时的产物,
现在一部200块的二手笔记本都可以编程,
还去玩这破烂玩艺。

网友E:
现在不用这个了,用电脑直接读

楼主:
谢谢指点了,问题是不方便带电脑进车间呀,保密的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