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29):
用WORKS2 是不是不能写成图片上S20那样的触点,只能是一条直线后面(STL S20)吗?

网友A:
引用楼主scw威伟于2018-07-29 10:57发表的 用WORKS2写三菱程序,胖触点写不了吗? :
用WORKS2 是不是不能写成图片上S20那样的触点,只能是一条直线后面(STL S20)吗?

从GX Developer就单独写一行了。

网友B:
换了一种表示而已

QQ(VX):2252241236

网友C:
那种是GP WIN的书写方式。GXW现在只能写一条直线的STL了

网友D:
新版已经兼容了,都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