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有没有那位大神,试用过PLC一个脉冲输出点控制几个步进电机的?

楼主(2018-07-29):
有没有那位大神,试用过PLC一个脉冲输出点控制几个步进电机的??
蓝枫恋影

网友A:
我正要这么干,应用场合不高的话这么干没什么,我就是控制3个步进一起动,主要plc没多余的脉冲输出点了,干脆把这三个接到一块去了,如何想要再单独的控制,自己加中继,控制中继就可以对单独轴动作

网友B:
买大一点的驱动器,2个马达的动力线并在一起就可以达到同步的效果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买大一点的驱动器,2个马达的动力线并在一起就可以达到同步的效果了
一拖二??

网友D:
我试过,一个脉冲口拖两个驱动器然后达到拖两个电机的目的,可行,如果靠一个驱动器拖几个电机,不行。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E:
步进电机 驱动一拖二是可以,伺服是肯定不行了

网友F:
一拖2 经常干 不过具体的能带多少可以查一下手册 PLC一般 也就在300ma的负载能力 然后你再看一下驱动那边最小电流是多少 然后就知道最大能带多少了

网友G:
曾经一个脉冲口通过中继最多控制过3个步进,不过3个步进不同步运行。

楼主:
谢谢,各位大神了,我没有这样做过,只是想试一下子,想先问问,有没有人这样做过

网友H:
有这样的想法,还没尝试过。应该是两个电机同步运转

网友I:
穷成这样了?

网友J:
一个点控三台步进的漂过

楼主:
有没有人,用伺服这样干过??

网友K:
只是带光耦而已 没问题

网友L:
这样控制总感觉怪怪的

网友M:
如果只是启停对定位要求不高,你买个脉冲发生器模块,用普通的PLC输出点控,淘宝找下,很便宜的。

网友N:
这样干过,控制两个伺服同步运动。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还可以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O:
一拖多可以用,但是同步不了

网友P:
一个个都是大神啊,我也试试

网友Q(2018-11-09):
用脉冲扩展模块,想几路同时都可以,但只能用一般场合!
好好赚钱

网友R:
如果只是做步进电机简单的运转和停止,可以选择IO型的驱动器

网友S:
试过,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