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29):
请教一台威纶触摸屏MT8102IE与5台FX3UPLC通信进行数据读取与传输,小弟有一个项目分别是5台设备组成一条自动化生产线,用5台FX3UPLC加一个触摸屏MT8102IE,触摸屏用来控制这5台3UPLC,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方法?

网友A:
1控5,通讯的时候会很卡的。特别是马达控制部分要小心一点,触摸屏已经没有按JOG运行,PLC还有延时一段时间才接停止指令的。建议用以太网通讯,就没有那么卡。如果要使用232通讯,要设置站号。
我想用3U-485ADP,把5台PLC全部并起来,再和屏连起来,用modbus协议,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,232好像不行吧,
还有请问一下如果用以太网,是再每个plc上加一个以太网模块3u-enet-l吗?
还有用以太网模块是不是把所有的PLC加触摸屏接在交换机上?

网友B:
走用以太网,FX3U上加一个以太网模块.       用FX5U就不用了,直接有以太网,又方便。
最初打算是用西门子WINCC系统,用远程分布式 IO-ET200,伺服用总线控制,机器人用通信,但是这套成本太高。
后面考虑设备需要的单独使用,改成S7-1200-1215C.CPU,PROFINET通讯来组网。
最终确定改成三菱的了,如果用Q系列成本高,所以用3U的。

网友C:
5台不建议用485,特别是有电机控制的启停情况,有延迟,然后会导致定位不准,如果屏幕只是输入参数和读取监控参数,没有对电机有直接的启停控制,那就还可以,最好是用以太网通讯
大家好,这个生产线是这样的,
1.它由5台设备组成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,总长度20米,每台机有2-8个伺服,不同段机台有机器人,总台数6个机器人等
2.控制要求:一个主操作触摸屏为总控操作台,对1-5台机的运行,监控,手动调试,参数设置,报警等等需要可以控制及显示。
3.组装产品的规格是1-8#型号,当我在触摸屏输入型号A1,各个机台对应A1产品等的位置数据等自动调好,对应每台机的自动调节夹具以及不同型号高度,位置,组装动作,【因为有很多机械硬件高度是有伺服自动调节】,这个可以简单的第一个Y点输出控制4台输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D:
还不如一台PLC控制5条线  简洁方便   选用三菱Q系列  马达多可以用运动CPU至于IO 模块不值钱 用那么多PLC反而麻烦
大家好,这个生产线是这样的,
1.它由5台设备组成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,总长度20米,每台机有2-8个伺服,不同段机台有机器人,总台数6个机器人等
2.控制要求:一个主操作触摸屏为总控操作台,对1-5台机的运行,监控,手动调试,参数设置,报警等等需要可以控制及显示。
3.组装产品的规格是1-8#型号,当我在触摸屏输入型号A1,各个机台对应A1产品等的位置数据等自动调好,对应每台机的自动调节夹具以及不同型号高度,位置,组装动作,【因为有很多机械硬件高度是有伺服自动调节】,这个可以简单的第一个Y点输出控制4台输

网友E:
加以太网模块,方便可靠。
大家好,这个生产线是这样的,
1.它由5台设备组成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,总长度20米,每台机有2-8个伺服,不同段机台有机器人,总台数6个机器人等
2.控制要求:一个主操作触摸屏为总控操作台,对1-5台机的运行,监控,手动调试,参数设置,报警等等需要可以控制及显示。
3.组装产品的规格是1-8#型号,当我在触摸屏输入型号A1,各个机台对应A1产品等的位置数据等自动调好,对应每台机的自动调节夹具以及不同型号高度,位置,组装动作,【因为有很多机械硬件高度是有伺服自动调节】,这个可以简单的第一个Y点输出控制4台输

楼主:
大家好,这个生产线是这样的,
1.它由5台设备组成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,总长度20米,每台机有2-8个伺服,不同段机台有机器人,总台数6个机器人等
2.控制要求:一个主操作触摸屏为总控操作台,对1-5台机的运行,监控,手动调试,参数设置,报警等等需要可以控制及显示。
3.组装产品的规格是1-8#型号,当我在触摸屏输入型号A1,各个机台对应A1产品等的位置数据等自动调好,对应每台机的自动调节夹具以及不同型号高度,位置,组装动作,【因为有很多机械硬件高度是有伺服自动调节】,这个可以简单的第一个Y点输出控制4台输入,假如1-8#对应每台机X0-X10就可以实施换产自动调节
我认为主要就是每台机的手动调节功能,如果向大家说的手动任意机台伺服的点动,会延迟等,这才是大问题,所以向大家征求意见,谢谢大家!

网友F:
可以多整几个屏幕多屏多机,20米长的线体示教坐标的时候尴尬,这边喊那边应。还有五个PLC间要不要有关联??
你好,老板考虑是一条整线,只允许一个触摸屏,太多不好看,20米的示教,对参数的时候他说用对讲机,
5台PLC的关联不大,只有相邻两台的关联
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,
钢笔,铅笔,文具盒,

网友G:
坐看大神回复

网友H:
用以太网吧,用FX5u成本低点,自带以太网,4轴200k,485,模拟量,FX3u要另配以太网模块或以太网适配器
之前没有选5U的就是没有用过,这个项目有点急,现在开始做第2台机了,有两台已经用了3U的了,决定加以太网适配器,做以太网通信,请问有这方面的案例吗?

网友E:
你这个最好IO用CC-LINCE,伺服、机器人用以太网通讯,然后再搞个平板走无线做远程调试用。
你好能留个联系方式吗

网友I:
CANOPEN方式
你好,没有用过,不知道从何下手呢

网友E:
你已经用了3U 就用3U吧 加通讯模块模块一样的用,你把你在伟伦写的人机导入一个平板,用平板能远程控制,调机方便。

网友J:
个人不建议一屏多机,复杂又卡。用N;N网络将5台PLC全部串起来,可以每台加通讯扩展模块,用MODBUS通讯,或者直接用Q系列

网友K:
没有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,可以用485做N:N的通信做,有的话建议还是走以太网把,因为三菱的3U只有10个地址可以交换数据,千万不要用变址去做PLC之间的数据交换,那样你会死的很惨的,原因前面的兄弟都指出来了,

网友L:
顶一下,期待楼主发表最新情况!

网友M:
每个PLC加一个FX3U-485-BD通讯模块,接线方法如图所示,5个PLC的RDA/RDB/SDA/SDB都接一起,在屏上用5个站号,在屏上显示或设置需要寄存器地址

网友M:
刚才没上图,每个PLC加一个FX3U-485-BD通讯模块,接线方法如图所示,5个PLC的RDA/RDB/SDA/SDB都接一起,在屏上用5个站号,在屏上显示或设置需要寄存器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