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枫恋影

楼主(2018-07-29):
最近接触液压同步控制系统,有点蒙,来说说自己遇到的瓶颈:

首先系统介绍:一个系统控制四路液压(千斤顶),每一路有单独的位移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,并配有单独的高频电磁阀用以调整各路液压,PLC是西门子S7-200 226CPU,控制要求:顶升速度0-100mm/min可调,同步误差正负0.5mm

我的思路:做一个理想的位移曲线,每一路跟理想位移曲线做PID,以位移差(理想位移-实际位移)作为PID反馈量,以0(位移差为0)为目标值,以此做PID运算,调整各路实际位移与理想曲线的波动在一定范围内,以达到同步误差在正负0.5以内。

遇到的问题:我是以plc自带的pid做的,但是在pid向导时,过程变量和回路给定值如何设定?一般采样周期设为多少?占空比周期是否要与采样周期一致?(我实际调试效果,在速度低于30mm/min同步误差可控制在要求范围内,速度大,同步精度很差)

(公司大神给我的点拨:我做的是定周期的占空比输出,他说不对,应该做成周期和占空比都改变的PWM)

我更蒙了,PID一般不都是占空比周期定值,改变占空比吗?

有没有做过这种以差值为反馈量,以差值为0为目标量的PID,谈谈你们的经验吧

网友A:
使用比例阀

网友B:
请参考模具行业12路恒压冷却系统

网友B:
四路液压是否是用同一个油泵。你这个应该是类似升降平台那种吧 ,一路液压分四路,做到同步升降。
同一个油泵

网友C:
只能用移位传感器来检测移动速度,压力变送器是用来做过压报警的。

网友D:
PID 输出模拟量控制比例阀,最终上升高度应该一样,但是因为油缸的速度不一样,所以需要等待,比如行程100mm,当给定值是10MM的时候,一号缸先到达,那么给定值就要保持10MM,直到另外3个缸也到达10MM,这时候给定值才能继续增加

网友E(2018-11-20):
你采用的是虚轴耦合算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