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29):
之前未使用过FX5U,一般都是3U和Q的,最近有个设备升级的,原来是FX3U,主要以模拟量控制伺服的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。
现在客户的意思是不想用模拟量了,说干扰大,就想着用总线型伺服直接丢数字量控制速度或者转矩。
翻了FX5U的样本、简易运动模块还有CC-LINK IE BASIC模块和伺服手册后,有几个不确定的问题:
速度和转矩模式运行中实时修改当前设定速度和转矩可行吗?(之前用QD77MS的模块做转矩模式是没问题的,现在FX5U的没用过所以不确定)。
FX5U本体以太网口的CC-LINK IE BASIC能控制6个JE-C的驱动器,FX5-CCLIEF能做总线控制嘛?看样本里只介绍了FX5-CCLIEF作为智能设备站接入到
iQ-R作为主站的CC-LINK IE总线系统里。
最后问一下,JE-B和JE-C有什么优劣之分嘛?
还望用过或者比较熟悉FX5U的大神们给点意见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楼主:
刷一下,顶上去
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V:ZQL276438265

网友A:
FX5U网口支持CC-LINK IE BASIC网络,可用JE-C伺服。
用JE-B的伺服需要加模块。
JE-C比JE-B价格要贵一些。
加FX5-CCLIEF,可以做为CC-LINK IE智能设备站。
CC-LINK IE对应JE-GF系列伺服。
R04EN CPU自动的CC-LINK IE网络控制JE-GF系列伺服用的是IO模式。
如需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需R77GF系列模块。

网友B:
JE-B 还是不错的,只是需要定位模块

JE-C 所说还不太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