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:西门子编程软件 Win8 64位

楼主(2018-07-29):
求:西门子编程软件 Win8 64位;谢谢

网友A:
Win8的兼容性很差的,很多Win7 Win10都能用的64位软件,到Win8就装不上去,2年前亲测过,西门子博图V13 SP1的,装Win7 64bit和Win10 64bit都没问题,Win8就不行,要么装不上,要么就是用一会通讯驱动就掉了,有时候要重启很多遍才能再用。所以,个人建议系统升到Win10或降到Win7吧
真诚感谢!

网友B:
STEP 7-MicroWIN SMART
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