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0):
如题,该两寄存器不知值一直为零

附件: 866885-111.rar (149 K) 下载次数:15

网友A:
dmul結果為4個word.
  • 下载积分:+5(seallyzoom) 热心助人!
  • 微信:brianlee1976
    ~~業餘打工仔~~

网友B:
    除了楼上说的还有一种处理方式
    把上面的程序 反过来写
    DMUL  D248 D244 D16
    .
    .
    .//记得一定要按顺序哦
    .
    .
    .
    DMUL  D250 D204 D26
  • 下载积分:+5(seallyzoom) 热心助人!
  • 项目、视觉、通讯QQ3515716

网友C:
    地址用重复了,D20,D24间隔就可以了
  • 下载积分:+3(seallyzoom) 真诚感谢!
  • plc编程及教学:www.shuyanzdh.com
    QQ(VX):2252241236

网友D:
    楼上正解
  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E:
    哈哈,指令学习不透析呀

网友F:
    地址冲突了 dmul結果為4個word.

网友G:
    3楼正解

    在东莞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