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0):
亲们,请问FX5U加FX5-16ET/ES- H高速I/O模块,加了这个模块就能控制6轴,那定位程序怎么写,WORK3只能设定4轴的参数

网友A:
在左侧,找到模块信息,右击 添加新模块
模块类型  I/O
型号 FX5-16ET/ES-H
确定后再设置模块参数

网友B:
  • 下载积分:+1(cmos8262) 真诚感谢!

网友C(2018-09-13):
引用 网友B:
    [attachment=224358]
    [attachment=224359]

    感谢大侠的分享 可以跟大侠要个FX5-16ET/ES-H的参考程式吗? 一轴定位控制即可

    最近也想研究这一个模块 看手册有点看不懂

    谢谢大侠

网友D(2018-12-01):
    不分配这些怎么编程哦

网友E:
    手册有定义啊

网友F:
    还有要注意,第5轴之后写法是

    DDRVA D* D* K5 M*

    K5代表5轴。 K6代表6轴。
    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    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    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    手册有定义啊

    非常感谢!不过官网下载的手册中为啥就没有咧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    还有要注意,第5轴之后写法是

    DDRVA D* D* K5 M*

    K5代表5轴。 K6代表6轴。

    这个倒是知道的,不过还是谢谢你了!

网友G:
    正想学5u的使用,T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