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GX Works2与GT Designer3 联合仿真问题

楼主(2018-07-30):
触摸屏内画一个X20位反转按钮,开启仿真之后,PLC软元件监控里面 理当是X20有输入,却是X40有输入,地址发生了偏移,请问是什么原因!

网友A:
这没遇到过。但建议按钮最好对应M,不要对应X。
钟表1234

网友B:
触摸屏占16点输入输出吧

网友C:
触摸屏按钮地址检查一下,可以一一对应的,用M点访问最好。

QQ(VX):2252241236

网友D:
是不是按钮里设置了偏置?如下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