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0):
提取变量地址,然后再进行赋值,请问怎么操作

网友A:
地址连续的 可以用循环for
这是简单的for应用 不过这个不是应该在触摸屏的板块发吗...

short  a
bool tmep
int i,ii

for i = 1 to 7
    ii = 19 + i//19是LB地址-1
   getdata(temp,“” ,lb, ii,1)
   if (temp ==1)then
       a = i
       break
   end if
next i

setdata(a,lw8,1’)

静水深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地址连续的 可以用循环for
这是简单的for应用 不过这个不是应该在触摸屏的板块发吗...

short  a
bool tmep

要求已经达到,似乎有缺陷

网友B:
楼上的大佬,可否帮忙修改个宏程序

网友C:
看看“数组”的使用方法

macro_command main()
short i,a,b[8]
GetData(b[1], "Local HMI", LB, 20, 7)
for i=1 to 7
if b==1 then
a=i
SetData(a, "Local HMI", Lw, 8, 1)
end if
next i

end macro_comma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