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主程序和其他程序是什么关系

楼主(2018-07-30):
图中主程序和下面的程序:位移,报警,自动,变矩伺服,品种等程序是什么关系,在主程序中又没见调用它们的指令。另外,程序设置里头是什么内容,打开后还是梯形图

网友A:
程序按功能分段写,方便阅读吧
看看程序设置的执行类型是不是设成“扫描”,如果是就是按顺序从上到下运行

楼主:
程序设置的执行类型在哪里查看

网友B:
都主程序,按功能分段,都属于扫描程序

楼主:
那就是说这些程序都是主程序的一部分,可是在主程序里找不到和对应程序一模一样的梯形图

网友C:
PLC參數裡設定這些程序的執行順序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