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0):
请问,没有C语言的基础怎样去学习宏指令呢,比如维纶的宏指令,很多人说看宏指令帮助就可以了,看了宏指令手册,感觉还是要C语言的基础,很多变量,函数不明白

网友A:
那就先学C嘛,宏指令又不深入

网友B:
宏指令就是简化版的VB,指令的用法跟PLC指令一样,语法也就加减乘除,循环,逻辑判断    根本动用不到C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C:
我正在做教学视频,实际上,我觉得想要学宏,需要的仅仅是一点点英文基础(如果没有就熟练使用翻译软件基础)和逻辑思维就好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otlyp)
  • 静水深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我正在做教学视频,实际上,我觉得想要学宏,需要的仅仅是一点点英文基础(如果没有就熟练使用翻译软件基础)和逻辑思维就好了

    大佬能否帮忙修改下一个宏指令

网友D:
    宏指令相对于C来说比较简单多了,C的运用灵活广泛,宏只能说是很小的一部分,其实不管是什么语言,逻辑都是最重要的,其他的可以根据各个语言指令,机构,用法的不同去解决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宏指令相对于C来说比较简单多了,C的运用灵活广泛,宏只能说是很小的一部分,其实不管是什么语言,逻辑都是最重要的,其他的可以根据各个语言指令,机构,用法的不同去解决,

    怎样去掌握逻辑运用呢?

网友C:
    简单的点说,逻辑就是,先做什么事情后做什么事情。
    例如,要实现将A地址的数乘10之后放在B地址,
    那么逻辑就是
    第一步、获取A的值,
    第二步,将A的值*10之后,
    第三步,就第二步的结果放在B地址。
    理清这个思路最重要,这是个简单的例子,复杂一点的要求也要能想出第一步先干什么第二步要干什么
    至于说,诶那怎么去获取A的值?怎么*10?怎么将结果设置在B?这些方法的话说明书里都有,或者实在不行就问人,这些做了第一次之后第二次肯定要自己会做的。
    静水深流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    怎样去掌握逻辑运用呢?

    其实逻辑简单说就是怎么样去到达目的,比如说,你去商店买东西,那你怎么去商店了,你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去,自己开车或者坐公交或者打的,每个方法都可以到达目的,逻辑就是用这些方法去到达目的,就像C语言的if语句一样,先有条件才能有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