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师:
浙北自动

楼主(2018-07-30):
求助各位大师:丹佛斯VLT7000变频器输频率达到50HZ,输出电压只有200V是什么原因:谢谢回复。
浙北自动

楼主:
老师傅碰到新问题:
浙北自动

楼主:
所有没人回复:

网友A:
看看输入输出电压设置
浙北自动

楼主:
电动机电压:输入:设置400:

网友B:
用的什么表量的?
最好用指针表量的准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天下风云出我辈,一入江湖岁月催。

求助各位大师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