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0):
FX5U定位测试,感应到极限(X5,X1)PLC的ERR指示灯就亮,定位运动正常。可以把这个报警屏蔽吗,不让ERR指示灯亮。我的测试程序如下

网友A:
你用了sm5660,sm5676这些,触发了当然会了,除非不用这些。

网友B:
这个不影响你的使用,可以直接无视!!!
月在季风中等圆,我在浮生里等梦。

网友C:
你可以复位sm50,那个红色报警灯就会灭

网友D:
这样会影响使用,遇到极限PLC报警了,再反转就不行了。我今天也遇到了。
平常心!平常心!

楼主:
今天 咨询了三菱技术 ,说碰到极限报警是正常的,各位有什么办法不报警吗?可是找原点会碰到到极限啊。之前 使用3U都不会这样

楼主:
不用sm5660,sm5676,可以用别的代替吗?
引用 网友A:
你用了sm5660,sm5676这些,触发了当然会了,除非不用这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