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不懂就问,电子凸轮控制里的电子挺杆是做什么用的啊

楼主(2018-07-30):
没有实际做过工程,求大神简单的说说

网友A:
汇川官网有你想要的答案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汇川官网有你想要的答案
我就是看了汇川视频,没看懂

网友B(2018-10-20):
挺杆就是凸轮主轴在规定的位置,给出个高电平 或者低电平,开关用,譬如:在三伺服包装机上,打码 。
下载积分:+1(guoqing3511)

网友C:
电子凸轮的挺杆应该跟机械凸轮的挺杆功能是一样的,凸轮的旋转运动靠挺杆转换为垂直运动。
三楼说的概念应该是“电子凸轮开关”,功能类似于“机械式的凸轮开关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