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 条件判断问题

楼主(2018-07-30):
上面的语句,在条件D173不等于D174时,执行后面的语句,但是后面的第一条语句就是将D173赋值给D174,请问,还能执行到语句MOV K1 D185和CJ P8这两条语句吗?

网友A:
可以执行,PLC是扫描一次,执行一次的,也就是说在扫描周期内,将条件满足的结果预执行(此时没有改变结果),在执行周期把所有的结果进行更变的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。

网友B:
从上到下依次执行

网友C:
1楼正解

网友D:
可以执行

网友E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