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枫恋影

楼主(2018-07-30):
谁做过2个反馈量,控制一个输出量的pid,2个反馈量的值都跟输出量有关系,如何来做这种pid呢

网友A:
考虑权重的问题
比如做一个顶升系统,四轴,要求四轴位移同步,同时要检测每个轴的压力,因为有可能其中的一个轴产生的位移并不是自身顶起物体(可能是被其他的三个轴带起来的),对一些需要受力平衡的物体,会让物体产生形变,这是不允许的,所以在做PID的时候也要考虑实时压力的问题,这样就会产生两个反馈量,单输出量只有一个就是控制液压的流量,这样如何做pid

网友A:
要用上伺复系统

网友B:
直接用一个词服,其它的用机械方法解决汇总,不够力可以选择超大的电机。
大哥,一般顶几十吨的东西,伺服电机想都不用想的

网友C:
可以考虑判断压力是主动变化还是被动变化的

学习plc编程可以访问 www.shuyanzdh.com

QQ(VX):225224123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