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FX3G PLC 重上電後停電保持區被改回默認值

楼主(2018-07-30):
遇到了一個怪問題
如果我在程式裡MOV一個值給D5000 , 將PLC重上電後D5000(停電保持區暫存器)的值會被改回-1
如果我是透過人機的數值輸入給D5000值 , 重上電後D5000的值就會保留著
這是為什麼呢 ?

网友A:
3G这些存储区要电池保池的,电池是选装件。
有裝電池的
所以用人機輸入值是可以保持的

楼主:
沒有人遇過這個問題嗎 ?

网友B:
有几方面原因:
1、程序问题。
2、D1000之后只能算文件寄存器,和普通的掉电保持D有所不同。
FX3G我没用到过这些地址,但注意到手册上的确有提到不同:
程序應該是沒問題的 , 我只寫一行做測試
我再仔細看一下手冊 , 當初三菱業務只跟我說D5000之後可以使用掉電保持
所以我就不疑有他直接用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