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MR-J2S-A参数不能修改

楼主(2018-07-30):
各位大侠,我有一台三菱J2S-20A的伺服器参数不能修改,按set键数字不闪烁,修改不了是啥原因?

网友A:
参数被锁定了?如果是的话,设置对应参数允许修改就可以了
需要学习plc编程可以登录
www.shuyanzdh.com

QQ(VX):2252241236
联系方式qq 724438166

网友B:
好像是19号参数

网友C:
确定键有没有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