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1):
最近公司有套设备,总功率约为45KW,电器件都是国内的,想了解一下有同行做过在澳州的项目的,电器方面有没有要什么改变?

网友A:
注意这个国家电压

网友B:
协议应该有要求

网友C:
好像他们那边多用美规的电器件,但是电压标准就不知道了,因为没有做过澳洲的项目

网友D:
确认设备使用地区的市电电压和工厂实际使用的电源电压,如果电压匹配,可以使用,如果不匹配,需要加变压器。

楼主:
已确认澳州240\415,50HZ,据说国产电气件可以直接使用,但为了安全起见。现办法是电机采用变频器控制,其它采用220V稳压器控制。

网友E:
要做认证的吧,澳洲是SAA?...不是很懂,但应该比欧洲的CE严的。

网友F:
如果SAA认证元器件不好买,最好用合资品牌吧,起码有CE认证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要做认证的吧,澳洲是SAA?...不是很懂,但应该比欧洲的CE严的。

是的,所有电气方面国内生产的正品西门子和施耐得、欧姆龙!有认证的!

网友G:
我记得澳洲同中国一个标准,
只是没有二脚插头,三脚插头是通用的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是的,所有电气方面国内生产的正品西门子和施耐得、欧姆龙!有认证的!

不是只指你使用的电气元件品牌,是安全等级之类的,譬如有没安全光幕,有没安全继电器或者安全PLC,电箱IP等级等等、

就像安全光幕和安全继电器,没这2个东西的设备想进出欧美几乎都是不可能的,不熟悉认证的可以找个机构帮你们先做下评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不是只指你使用的电气元件品牌,是安全等级之类的,譬如有没安全光幕,有没安全继电器或者安全PLC,电箱IP等级等等、

就像安全光幕和安全继电器,没这2个东西的设备想进出欧美几乎都是不可能的,不熟悉认证的可以找个机构帮你们先做下评估。

之前做过一套出口到俄罗斯的,没有要求用到安全PLC和继电器和光栅,客户也一直在使用,现在出口澳州的也没有指明。只是要所用的电气认证,欧盟和中国3C!

网友I:
我以前公司有一台法国进口的灌注机,全广东就一台,国内买不到配件,法国买最少要23天,但是设备做的确实是好,线的布局及安全防护、防干扰、还有环保证书等。
学到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