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1):
小弟一直只会西门子200编程,但不精通。对程序里的数据类型一直不是理解的很清楚,比如布尔型是指的,位。       字节是有8个位组成。      字是由2个字节组成(Word).双字是2个字组成——(DW).但是什么时候用的是 VW的储存区,什么时候用DW的储存区,实在是弄不清,比如触摸屏设置的一个IO域为什么就是VW区呢?

小弟做了工控1年了,很多问题都能书本上找到,无奈有时脑袋转不过弯,就像钻了牛角尖实在绕不出来,求工控老手能解惑,感谢。只是为了糊口饭吃

网友A:
S7-200 plc编程手册前面就有讲解数值类型,存放位置,对应关系,仔细看看

需要学习plc编程可以登录 www.shuyanzdh.com
已经下载了编程软件学习,

QQ(VX):2252241236

网友B:
你用的是西门子的所以io域
我的意思是我该怎么定义用到什么区域,比如什么时候用VW,什么时候用VD

网友C:
引用楼主zhang2601312于2018-07-31 09:32发表的 求学、 :
小弟一直只会西门子200编程,但不精通。对程序里的数据类型一直不是理解的很清楚,比如布尔型是指的,位。       字节是有8个位组成。      字是由2个字节组成(Word).双字是2个字组成——(DW).但是什么时候用的是 VW的储存区,什么时候用DW的储存区,实在是弄不清,比如触摸屏设置的一个IO域为什么就是VW区呢?

小弟做了工控1年了,很多问题都能书本上找到,无奈有时脑袋转不过弯,就像钻了牛角尖实在绕不出来,求工控老手能解惑,感谢。只是为了糊口饭吃

bool是位,I0.0,Q0.0,M0.0,V0.0,触摸要显示这些值,是0还是1,就得用bool
word或者dword多半是产量,所以VW是word,当你需要显示计数器的当前值,C0,就要用word
还是不是很理解明白,比如我看到过一个程序。压力反馈是VW,压力设定是VD ,为什么不能都是VW呢。不明白
专心搞钱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
bool是位,I0.0,Q0.0,M0.0,V0.0,触摸要显示这些值,是0还是1,就得用bool
word或者dword多半是产量,所以VW是word,当你需要显示计数器的当前值,C0,就要用word

压力有小数点就是浮点数,32位,MD,或者VD,他取整了,才能用VW
明白一点了,就是只能是整数才能储存到VW区对吧,VD存浮点数和整数,但是怎么去看浮点数呢,谢谢你了
专心搞钱

网友D:
西门子vw包含2个字节,就是一个字,
plc

网友E:
有问题可以在下班时间打我电话
衷心感谢,先下来学习学习
附件: 1-2.进制转换与寻址.rar (1279 K) 下载次数:117

网友F:
数据类型,数据大小,很清楚。服了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