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W CCW 搞不灵清 怎么办

楼主(2018-07-31):
CW CCW 搞不灵清 怎么办

网友A:
CW 和CCW只是相位差了90度而已,没必要区分,要是方向反了,要么就把两根信号线换一下就可以了,好多伺服里面也有软件换向。

网友B:
使用这种方式就不需要方向信号了 ,这种双脉冲自带方向,方向不对伺服可以设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