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工程文件下载至触摸屏后无法显示

楼主(2018-07-31):
请高手指点,本人新手,工程文件有的图标下载至触摸屏后无法显示,有原文件。
机械臂

网友A:
触摸屏型号是否与程序一致,如果不一致不显示的元件需要调整大小等

QQ(VX):2252241236

楼主:
上图!!!
机械臂

楼主:
上图!!!!!
机械臂

网友B:
有連上PLC嗎?

楼主:
连过不管用
机械臂

楼主:
我在首页上载了文件
机械臂

网友B:
不顯示的圖標設定是不是都跟PLC有關?如果是肯定是沒連PLC或沒連成功

楼主:
7楼说的有一定道理我再试一下
机械臂

楼主:
试过了,不是这个原因
机械臂

楼主:
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朋友
机械臂

网友B:
我找了一個FX1N,MT8071iP,用你的程式,很正常啊可以用。
想起了一件事幾個月前好像也遇過一次,後來把EBPro軟件更新就好了,你不會也遇到一樣的問題吧?

网友C:
我也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