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問題_西門子S7-1200計時器 變動值是??

楼主(2018-07-31):
最近剛接觸 西門子 S7-1200 的 PLC
才搞定硬體的設定錯誤
突然想到,計時器或是計數器,會有變數,
像三菱就是 [T50 D100],我只要改變D100的值,就可以改變秒數
第一次摸 西門子 計時器是拉下來的方塊,左下角輸入 3000 會變成 T#3S
如果要輸入變數,我要用啥 代號 ?

网友A:
地址。地址。

网友B:
变量用地址,道理是一样的

楼主:
呵呵~~~我沒那個概念,我之前是用 三菱PLC,都是D0或是D1,要停電保持就是D128以後
我一直在網路看影片,看看計時器TP ,左下角的PV 要用啥代號,然後我再用 I0.0 配合 MOV 指令搬 10S 進去之類

网友C:
1. 西门子S7-1200的计时器的时基是ms级的,也就是你的PT值为1时,其计时时间为1ms;
2. S7-1200的计时器是属于FB块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块,在使用时会跟随背景DB;
3. 在对S7-300/400或S7-1200/1500等PLC使用数据变量时,建议建立单独的DB块,计时器的DB类型是Timer类型的,而反应到触摸屏上的时候,则为32bit整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