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图V15已经安装好 但是授权出现STEP 授权没有 怎么办

楼主(2018-07-31):
博图V15已经安装好 但是授权出现STEP 授权没有 怎么办 触摸屏是没有问题 请问有知道高手解惑下 谢谢
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

网友A:
你怎么不用,我分享的授权
就是用的你分享的 还是提示啊
专心搞钱

网友B:
用注册码

网友C:
网上找找

网友D(2019-02-21):
我的也是这样,在台式机上装的用同一个授权文件都能用,然后用它在笔记本上授权就没用了

网友D:
就是这样子的,重启,管理员身份打开我都有试过

网友E:
第一种方法,你重新安装授权;第二种方法,把电脑上的安装的关于V15的全部卸载,包括注册机的,然后重新安装;第三种方法:你重装系统。我之前在笔记本上安装V15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,也是安装成功,但是找不到许可,后来重新装了两次系统才装上去的。而且如果是win10家庭版,建议升级到专业版会比较好点,另外电脑的内存没有8G的话,不建议安装V15,太吃内存了,一不小心电脑就直接死机了。最后,友情建议,在使用V15的时候,卸载掉360和鲁大师这些东西。
下载积分:+3(totti10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