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维纶的屏和两个FX3GPLC如何通信

楼主(2018-07-31):
各位大大:目前有一台维纶的人机一个口的支持COM1 232通信 COM2 485通信,为什么我只能连接232的是可以用的,485的连不上,求如何设置 站号我也设置了
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.

网友A:
我也表示不懂

网友B:
FX3G端和屏端通信设置问题,CH1,CH2设置检查,两端保持一致才可以通信上。

QQ(VX):225224123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