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485ADPRW读取速度慢

楼主(2018-07-31):
各位大侠们,现在用485ADPRW-MD模块读取五个温控表的实际温度,M8000直接驱动ADPRW指令用打火机烤热电偶探头,监控程序的数值比温控表慢!还望大侠们指点下

网友A:
热电偶反应本来就慢。

楼主:
仪表数值已经变化了,监控PLC数值没反应,直接测试接一个仪表,PLC反应数值的速度跟得上仪表的速度

网友B(2019-05-28):
程序有问题,不能用M8000同时驱动那么多条。

网友C:
我接五個溫控表兩個變頻器,沒覺得慢,你的程式要不要貼出來看看?
级别: 实习会员

网友D:
Modbus Rtu是轮询的的通信方式,你全部用m8000导通,本身就是程序写的不好,应该一条一条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