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AQ关于DMOV
不要贪,一步步来

楼主(2018-07-31):
我是哪些东西理解错了

网友A:
你同一个字元件,先用了DMOV 32位,后面又用16位,肯定不行,直接出错,前后值对不上,建议都加D,用32位,

网友A:
你这个先传了K40000,已经超出16位最大值32767,必须加D用32位
工控威望:+5(ymmfa) 热心助人!
不要贪,一步步来

楼主:
后面那段只是拿来看D0D1V0Z0数据的,不能这样看吗
不要贪,一步步来

楼主:
一旦用32位传输就不能再把两个字元件拆开用吗
不要贪,一步步来

楼主:
谢答,没事了,本来只是想直观点看看高低位,结果被搞懵了
不要贪,一步步来

楼主:
强迫症,补上补上
不要贪,一步步来

楼主:
对了对了,这个功能模块有什么功能是单梯形图做不出来的吗,没的话就先不学了,学校教的是真滴少,还有一大堆重要的要学
不要贪,一步步来

楼主:
发现个细节,在把32位写入D0(D1)后,若没有用16位函数重新定义D1,D1虽然替D0存了数据但自己读出来的都是是0,重新用16位定义了D1后,D1就能像普通寄存器那样工作,即是D0的高位又是单独的寄存器,不过好像并没有什么用
无视我就好
QAQ关于DMO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