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想请教威纶触摸屏宏指令问题

楼主(2018-07-31):
想问下这个程序是不是在触摸屏LW20上输入的值会在RW20上显示出来呢

网友A:
是的 把LW20的值传到RW20
为什么我在触摸屏软件上模拟时,在LW20上输入数值,RW20确没有数值显示呢?
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

网友B:
是不是因为宏没有执行?加个触发按钮或者勾选周期运行
静水深流

网友A:
那就是宏指令没有执行咯 你看看你这个宏指令的执行条件是什么
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

网友C:
宏没执行,程序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