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1):
请问下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呢

网友A:
把lw20中的数据放到rw20中
为什么我在触摸屏上面模拟,在LW20上输入数值时RW20上面不显示呢

网友B:
模拟可以调用函数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把lw20中的数据放到rw20中

可以的啊 你是不是忘了 写调用宏指令的条件了
PLC控制执行宏指令这个画面是在哪里呢?我怎么没有找到
附件: EBProject1.rar (139 K) 下载次数:69

楼主:
谢谢,我在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