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三菱plc延时程序(梯形图)

楼主(2018-07-31):
最近遇到个问题,让我死了很多脑细胞也没有答案:求各位大神支招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我家的设备用的是三菱PLC FX1N-60MR-001
要求:只有一个限位开关 (x21)输出是Y5 要求实现:X21有信号后延时n秒后y5有输出,X21断信号后Y5同样延时n秒停止,时间n是不固定但小于60秒,
请求各大神支支招,帮忙写个梯形图,小弟不胜感激!!!!!

网友A:
联系方式qq 724438166

网友B:
随便你多少秒都可以

网友C:
别开贴了 2楼方法很好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D:
达到要求就行

网友E:
二楼的就行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是否T10与T11上升沿指令或者SET与RET指令位置颠倒了?
又或者X021正/反指令位置颠倒了?

网友G:
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
成熟,稳重,贵在坚持。。。

网友H:
老师写的都不错哦

网友I:
这个也太简单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