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 步进指令STL与RET的使用方法

楼主(2018-07-31):
请教大家个问题,在PLC梯形图中使用了步进指令STL S20
在S20的条件下,有判断条件,
如D97 = D98,RST S20
如D97 != D98,mov k1 d97
如果D97一直不等于D98的话,是不是一直在执行STL S20这里面的语句,直到 D97=D98,才跳出步进程序啊?

网友A:
plc是恒扫描的,意思就是会一直扫描的,只不过不会执行后面的语句。 而C语言是一行一行执行的,如果不满足条件,程序就会等在那里,比如等待一个外部IO变量 为1 就继续往后执行,否则就一直等待,如果是要求外部的输入,或者定时器动作,就必须用中断去做。

网友B:
是的, 步进程序會一直等待, 但不在任何步进程序內的任何輸出, 若它的這一行Block, 寫在它前面的所有條件成立, 一樣可以動作輸出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