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1):
最近遇到个问题,让我死了很多脑细胞也没有答案:求各位大神支招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  我家的设备用的是三菱PLC FX1N-60MR-001

要求:只有一个限位开关 (X21)输出是Y5    要求实现:当X21有信号后延时n秒后Y5有输出,X21断信号后Y5同样延时n秒停止,时间n是不固定但一定是小于60秒的,

        请求各大神支支招,帮忙写个梯形图,小弟不胜感激!!!!!
趁年轻 得多学习

网友A:
我感觉程序好编程,用X的上升洞或下降洞SET一个M,然后触发定时。
只是这个逻辑关系有点混乱。

假如:

延迟是30秒。

X21 如果按下的时间是20秒

那这怎么输出 ?  是从按下的那一瞬间算起,还是从松开的那一瞬间算起?

如果从按下的那一瞬间算起,就是第30秒的时候会输出 ,这时从按下算起有30秒了,但从松开算下只有10秒。

然后到第60秒的时候,松开的又到时间了,又继续输出吗?假如按下和松开都算,那理论上有可能会连续输出60秒,双倍时间。是这样吗?

这样的话就是把打开的条件多做一个。 办法是一个用X上升洞触发定时器,一个是用X下降沿触发定时器。两种条件都可以导致Y输出 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ai625) 真诚感谢!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网友B:
    三菱PIC里有这样一个指令,你去找一下子手册呀

网友C:
    以上,按照条件写的程序代码
    楼主可以参考下。

    D21自己设置时间,任意设置,只要不超出16位即可。

网友D:
    时间参数要多少你写多少就可以了

网友E:
    这个按钮的操作很关键,是按住不放呢,还是点动一下呢,楼主是闲的蛋疼的人,鉴定完毕。

    QQ(VX):2252241236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这个按钮的操作很关键,是按住不放呢,还是点动一下呢,楼主是闲的蛋疼的人,鉴定完毕。

    您说到关键点上了,头疼是就是这个时间是不固定,要是固定的就好办了,生产线上的产品数量多了他就触发的时间长,大于55s就会Y5就会一直输出了,55s内的时间由工件的数量触发X21决定的,您有好的解决办法么?
    趁年轻 得多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感觉程序好编程,用X的上升洞或下降洞SET一个M,然后触发定时。
    只是这个逻辑关系有点混乱。

    假如:

    谢谢 您的指点!
      可能是我把问题想复杂化了 ,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:
        本来程序是工件到限位A这个位置是后,(其他限制条件不考虑)Y5就会有输出,但现场A这个装限位开关(X21)这个位置由于其他原因而向前移动1米的B位置,为了达到在A位置的效果,而我只能从程序上调整,让Y5延时n秒打开,在需要断开时再延时n秒断开,但又碰到还有下面两个问题需要解决
    1、当限位开关(X21)闭合时间t1大于55秒时,Y5延时55s打开,运行t1后延时55s断开;
    2、当限位开关(X21)闭合时间t1小于55秒时,Y5延时t1打开,再延时t1断开,且t1是在55~10之间不固定;
         这样描述是不是更思路更清晰一些,相应的梯形图程序该怎样写?
    趁年轻 得多学习

网友F:
    不要贪,一步步来

网友G:
    楼上的那个改了下,用T1断电数据马上没了传不进去,小菜鸟,说错了不要打我
    不要贪,一步步来

网友G:
    上面错了,改成这个(最后的X21常开写错了,改成常闭)
  • 下载积分:+5(ai625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