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7-31):
  我有个项目 是水处理的 PH值9.5时 需要输出20MA信号,然后6.5时输出4MA信号,这模拟量公式怎么转换。。求解

网友A:
使用SCL指令,写入最小值和最大值就可以了

在使用MOV指令,在指定通道

QQ980347789

楼主:
好的,我试试

网友B:
使用SCL3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