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和两个扫码枪通讯

楼主(2018-07-31):
求大神指教,三菱FX3U和两个扫码枪232通讯怎么选型呢?
加垒电气

网友A:
添加FX3U-232-BD和FX3U-232ADP 就可以啦,使用RS 和RS2 指令

网友B:
两个条码枪如果不存在同时扫描的情况可以直接用触摸屏采集!

网友C:
1楼说的对,两个模块,两条指令解决问题。别忘记通讯参数设置一下就好

网友D:
FX2N-232IF,
量大又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