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通 +FX3U与定位系统的问题

楼主(2018-07-31):
用威纶通控制 定位系统时 启动手动点动运行时会转的的很慢,好像连续的启动停止一样

网友A:
JOG时,有卡顿现象(走下停下),伺服驱动脉冲设置问题。伺服接收的脉冲与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量不一致,也可能发是脉冲接收形式不对:PLC是脉冲量+方向控制,驱动是正反转脉冲。仔细检查下。
下载积分:+2(蓝叶风雪骄阳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伺服参数重新设置,plc程序检查一下
下载积分:+2(蓝叶风雪骄阳)

QQ(VX):225224123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