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官网下载问题

楼主(2018-08-01):
不知各位是不是和我一样,在三菱官网下载东西都不能下载呢?手册、样本这些都出来一个验证码,输入验证码后一直停留在等待,下载页面一直不出来。

网友A:
都可以下载的。

网友B:
用IE浏览器肯定能下

网友C:
嗯,我也遇到过,有些资料可以在工控网上下载

网友D:
很坑的,老是提示密码不对

网友E:
三菱官网确实垃圾得不行,输入验证码老是提示错误,要么输入进去点下载不动了。经常遇到

网友F(2018-09-05):
换个浏览器试试 我用的世界之窗浏览器 还可以 就是三菱官网太卡了 和网速没有关系 纯粹网站卡 下载设置使用内建下载 不要用迅雷下载

网友G:
我之前用chrome浏览器一直下载不了,换IE就可以了

网友H:
感觉网站太垃圾了,龟速。
不是提示要密码,就是半天打不开。

网友I:
三菱抠门,不能多花点钱弄个好点的服务器

网友J:
换浏览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K:
三菱的网站官方回复说是人多浏览会比较慢,公司就是这样的配置。建议错时登录下载。
下载提示验证码不对,或者无法输入。一般都是浏览器问题,需要把浏览器设置为兼容ie模式,或者直接使用ie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