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plc相关问题

楼主(2018-08-01):
同一个变量 为何在线值不同呢

网友A:
数据格式不同,MD100的格式是DWORD,也就是32位16进制(双字)格式,而MD104和MD108都是浮点数,PLC里面的如果没有使用进制转换指令而是直接MOVE的话,一般都是按照16进制格式转换的,也就是收缩MD104里面的浮点数,如果用32位16进制显示的话,就是MD100里面的数了。

楼主:
图片上两个花色圈内的是同一个变量 只不过是一个用地址写的 另一个是用变量名

网友B:
数据格式不同,MD100的格式是DWORD,也就是32位16进制(双字)格式,而MD104和MD108都是浮点数,PLC里面的如果没有使用进制转换指令而是直接MOVE的话,一般都是按照16进制格式转换的,也就是收缩MD104里面的浮点数,如果用32位16进制显示的话,就是MD100里面的数了
很实在的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