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回复下,使用什么样的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可以测量直径

楼主(2018-08-01):
小弟刚入行,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回复下,使用什么样的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可以测量直径(需要几个测试头,位置怎么布置)

网友A:
1.看精度
2.為什麼要用接触式?
被测物直径120 +/-0.1mm 接触式的价格不是相对便宜吗

网友B:
基恩士的吧

网友A:
被测物直径120 +/-0.1mm 接触式的价格不是相对便宜吗
接触式价格便宜 --- 但達不到要求。
非接触還有機會

网友C:
基恩士位移传感器, 可以找基恩士的帮你选一个

网友D:
基恩士接触式位移传感器

网友E:
接触式的精度不够,基恩士的传感器价格很贵,精度很高

网友F:
接触式的精度更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