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-ENET-L的问题

楼主(2018-08-01):
大神们好:FX3U-ENET-L设置完成之后,如果要把PLCA的D1值传送到PLCB的D2去,这个是怎么写的啊,或者是要设置什么,看了下手册也没有,是我太傻了吗?

网友A:
既然通讯搞好了,不就可以用from to指令了,或是move u/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通讯搞好了,不就可以用from to指令了,或是move u/g
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下,你手上的说明书,我这个说明书就只是介绍这个产品的硬件,没有找到其他的资料

网友B:
论坛上有用户手册,里面有程序示例。
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,如果一个断电了,再上电,有时通信会卡断的,不知是不是通信开关没做好,觉得好麻烦没用了。
[upload=1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