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8-01):
下图1和2有什么区别,
我模拟时两个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,
实际测试 PLC FX3U-32M
接线X0是一个常闭的按钮,
监控就像图1那样,我按2下X0,C10,C11都没法复位,怎么按C10C11一直是图1状态
图2 我按2下X0,就可以复位C10,C11

网友A:
没问题啊,我怀疑是你按钮问题,你  x0 后面加个上升沿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啊,我怀疑是你按钮问题,你  x0 后面加个上升沿试试

应该不是按钮的问题,我换了一个常开的按钮,结果还是一样的
我又试了一下,我把X0接一个常开的按钮,如果程序是常开触点,不行,如果程序是上升沿,ZRST这个程序就可以
但是第二张图的程序 用常开触点也可以的,
用RST和ZRST写为什么会有区别,怎么解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应该不是按钮的问题,我换了一个常开的按钮,结果还是一样的
我又试了一下,我把X0接一个常开的按钮,如果程序是常开触点,不行,如果程序是上升沿,ZRST这个程序就可以
但是第二张图的程序 用常开触点也可以的,
用RST和ZRST写为什么会有区别,怎么解释

钻牛角尖了,兄弟,明显是你按按钮时手抖了,计数器本身前面就需加上升沿,程序扫描周期太短会出现响应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钻牛角尖了,兄弟,明显是你按按钮时手抖了,计数器本身前面就需加上升沿,程序扫描周期太短会出现响应问题

我只是想知道区别,
要说手抖了,在同一个按钮的前提下,我把图1,图2 的两个程序都实际操作了20次,每次都是图1不能复位,图2可以,每次都是图1的程序操作时手抖了,那说不过去吧
我觉得ZRST和RST的那两个肯定有什么区别

网友B:
兄弟,真机实操,证明确实有你出现的这个现象。你所言不虚。

怎么解决的呢? 擦了内存,多写几次就好了。或许断电几次也有效果?

我也搞不懂为啥三菱的PLC会这样。

至于指令的区别:
ZRST C0 C100= RST C0……RST C100     批量复位。
不要贪,一步步来

网友C:
拿FX3U-128M试了,x0用常开就是一直1,用上升沿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真机实操,证明确实有你出现的这个现象。你所言不虚。

怎么解决的呢? 擦了内存,多写几次就好了。或许断电几次也有效果?

我也搞不懂为啥三菱的PLC会这样。

程序上要解决是很容易的,把X0改成上升沿就行了
我只是从这现象上猜测ZRST C10 C11 C11 和RST C10 RST C11 可能有什么区别,但好像没人能解答,三菱的售后也回答不了

网友D:
就效果而言  没有区别

网友E:
x0一定要用下降沿,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

楼主:
我把计数器改成C10 K10,C11 k20,结果是一样的,图1在复位后都是1,而图2在复位后都是0,图1复位后都是1可以理解为按下按钮那一瞬间,C10,C11复位,复位后由于我的手速,按钮还没断开,所以c10,c11又计数一次,所以变成了图1的样子,但是图2为什么没这种现象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把计数器改成C10 K10,C11 k20,结果是一样的,图1在复位后都是1,而图2在复位后都是0,图1复位后都是1可以理解为按下按钮那一瞬间,C10,C11复位,复位后由于我的手速,按钮还没断开,所以c10,c11又计数一次,所以变成了图1的样子,但是图2为什么没这种现象呢?

跟X0的是上升沿下降沿没有关系,我都试过。开始也改用过上升沿,一样的效果。
就触点信号,完全一样的程序,多写入几次就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跟X0的是上升沿下降沿没有关系,我都试过。开始也改用过上升沿,一样的效果。
就触点信号,完全一样的程序,多写入几次就正常了。

上升沿下降沿是一样的结果,但是用常开触点就不一样了
dfy

网友F:
可能是,ZRST指令会将C线圈的数据以及C的状态也进行复位,因此当系统扫描到X0断开时,C1会继续计数。而RST只是复位了C的数据,不会复位C的状态,所以不会再计数。(个人猜测,对三菱不是很熟)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可能是,ZRST指令会将C线圈的数据以及C的状态也进行复位,因此当系统扫描到X0断开时,C1会继续计数。而RST只是复位了C的数据,不会复位C的状态,所以不会再计数。(个人猜测,对三菱不是很熟)

网友G:
时间太多没反应过来吧

网友H:
x0一定要用下降沿

网友I:
楼主到底是有多蛋疼...

网友J:
模拟的时候是没有接物理开关是可以的,但实际测试的时候你必须接上按钮,如果还是不行你用上升沿触发计数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