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科触摸屏位状态开关传送不到plc

楼主(2018-08-02):
在触摸屏上有几个位切换开关,按下去plc对应的开关量却没有反应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屏与plc没有通讯上吧

楼主:
通讯没问题,别的都显示正常,包括开关量

楼主:
切换开关的地址类型选cio.bit就没问题,可以传到plc,但断电不保持。地址类型选d.bit就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