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个数据寄存器,如何判断数据的大小?

楼主(2018-08-02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三菱的fx3uPLC,现在想做一个峰值采样程序,现在程序设置100ms采样10组数据,如d1-d10。如何判断那一个D内的数据最大,再得到最大数据时给出一个位信号。

网友A:
据说三菱有个SORT 指令,排序用的。
假如没有现成的指令,只有自己写了。

网友B:
{
int a[] = { D1, D2, D3, D4, D5, D6, D7, D8, D9, D10 }, i, max = a[0];
for (i = 0; i < 10; i++)
{
if (max < a
)
max = a
;
}
直接把C的写出来了,就是一个循环语句。自己看下转一下梯形图或者直接用

网友C:
有排序指令,或者自己做比较程序,数据又不是很多

QQ(VX):2252241236

网友D:
使用 SER/数据检索 指令,可以检出最大值、最小值

网友D:
很好使用,我用的就是这个指令

网友E:
大师,如200个D数据排序如何搞。排出前十个数值大的D。

网友F(2022-07-29):
用循环比较指令

网友G:
4楼正确,我也是使用ser指令来判断!很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