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PLC每扫描一次程序,局部变量就会被清空么

楼主(2018-08-02):
请教:PLC每扫描一次程序,局部变量就会被清空么

网友A:
不会。局部变量只是在局部使用。并不每次清空

网友B:
1楼正解

网友C:
这个要看PLC类型。西门子这PLC临时变量赋值,每个周期都重新分配存储区, 所以会改变存储区, 解决方案是输入输出变量给临时变量赋值。 日系的编译后的地址是固定的, 所以 变量值不会清空,程序不改变之前会保持, 祝你好运。

网友D:
只要不断电,不让PLC重启,重新赋值,数据都会保留,断电保持的寄存器数据一直都在

网友E:
系统模拟 能发脉冲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