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8-02):
选择什么型号的三菱PLC 和什么模块可以实现呢。
PLC 选用:FX3U-48MT,模块用FX3U-ENET-L 可以嘛

楼主:
刚买了个FX5U ,下载WORKS3中。。

网友A:
MR-Configurator    只要是三菱的PLC 任何接口都可以联机额

网友B:
如果可以你用Q01系列的话,增加一个QJ71E71-100的以太网模块,可以实现你需要的任何数据传输。和很多协议都适合。当然有的Q04系列自带以太网口也很方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可以你用Q01系列的话,增加一个QJ71E71-100的以太网模块,可以实现你需要的任何数据传输。和很多协议都适合。当然有的Q04系列自带以太网口也很方便的。

买了个5U的正在玩

网友C:
有两种方式:
一,用MC协议方式,电脑做客户端,PLC做服务器
二,走固定缓存方式
两种方式都可以跟PC连接
自我解救

网友D:
选型没有问题,这里有PC编程的范例: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6wj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