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FX5U定位程式要有正负位置

楼主(2018-08-02):
求助FX5U定位程式要有正负位置

网友A(2018-10-31):
通过GX WORK3软件在里面配置高速I/O,正负位置都可以设置,包括脉冲量,工程量组态等
┕☆
.資料再好. .吔只褆點綴′
.想説嘚話全在訫裡... .資料.隨心爾變-...

网友B:
看定位资料吧,一时半时说不明白
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