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求大神们赐一个三菱PLC通过RS485通讯连接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不同速度梯形图

楼主(2018-08-02):
这两个电机不是同时工作的,工作的时候都是一个工作另一个停机,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不在同一个时间段工作,要求两个电机转速不一样。跪求!
PLC是三菱fx3u系列
成熟,稳重,贵在坚持。。。

网友A:
RS485通讯如果不會
--->用DA模組吧
现在只能用RS485通讯,梯形图不会写
下载积分:+1(有丶不同)

网友B:
只能帮你顶一下了,我也不会。
下载积分:+1(有丶不同)

网友C:
我控制了10台变频器,你可以参考一下,在触摸屏上设置适合两台电机的频率,电机互锁控制,自己控制第1台电机运行用频率1,低2台电机运行用频率2,要使用三菱FX-485-BD模块
谢谢大佬
下载积分:+1(有丶不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