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CR读取显示问题

楼主(2018-08-02):
一个232模块通过控制器链接三台BCR,通过指令分别控制读取,读取AD1234条形码,第一台正常读取到,第二和第三台读取到34AD12,怎么回事?接收用的是同一个D变量

网友A:
没人告诉过你232只能一对一,一个人问三个人回答,三个答案会互相覆盖!

网友B:
比较多BCR用电脑来处理好一些。com Port。有几个 BCR就用几个com Port。小型的PLC处理三个还是非常吃力。一般都用上中型机。见过用232模块,处理RFID的。一个模块有两个232端口。一个端口连接一台欧姆龙的RFID控制器。一台RFID控制器可以连接两个RFID读写头。PLC与电脑用com Port相连。PLC读取的信息上传到电脑。再发送到服务器。